[STM8] STVP如何擦除或烧录STM8S003有内容的EEPROM?

楼主(2017-04-05):
我在用ST Link和STVP烧录STM8S003的eeprom时遇到不能成功烧录的情况,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eeprom是原本是有内容的,现在烧录不进去,STVP里面erase功能也是灰色的,不能用,option byte的ROP是disable的
,可以将EEPROM的内容读出来

网友A: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记得当时就是拔掉ST-LINK,然后插上,点击verify或erase里面的内容,反复这样试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