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仓库场景射频方案的选择

楼主(2017-04-05):
我们想做一个产品,可用于在100*100M的场景下,网关能有效的采集各个位置点下的标签数据。这个场景里堆了好多的物品。标签的使用数量,一个网关可能会挂上百个标签。在响应效率上,需要在毫秒级。
请问大神们,这样的话,我是应该选择哪种射频方案合适。有模块型号可以提供么?

另外LSD4RF-2D717N20这个模块的性能可否也帮忙说一下。

网友A:
可以考虑用LORA

网友B:
一看就是仓库里的物品管理。
因为地方大,斑马和亚马逊有过915M+四轴飞行器方案,四轴飞行器预定好飞行路线,挂着reader,不停的盘点。
100M*100M的地方很大,再加上物品的堆叠,标签的识别率非常的差,除了reader移动以外,基本上没有其它办法。
这里的传输就别什么lora了,直接WIFI,同一时刻能读到的标签怎么也得几百个,一般的无线不够看。

网友C(2017-05-06):
是否可以考虑SUB1G方案实现?  QQ503276777

网友D(2017-06-21):
这些标签要如何安排呢?进仓和出仓要识别出来?

网友D:
进出要识别不好做。原来做过一个类似的。原来是进的,别人动一下,结果又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