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新手求教单片机做fft怎么在PC机上显示频谱图?

楼主(2017-04-05):
主要是想用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信号,通过单片机的ADC进行采集,然后通过内部的DSP做FFT变换,变换后结果的频谱图怎么通过PC机看呢?求教具体的硬件连接步骤

网友A:
将数据发给PC机,上位机软件根据数据绘图

楼主:
谢谢指教,是不是就是可以通过串口将处理好的数据发送到PC机上然后用MATLAB接收然后绘图呢

网友B:
大哥这是要玩软件无线电呀。。。

网友C:
刚出道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