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C的电源芯片选择问题

楼主(2017-04-05):
我选择了一个16bit的ADC芯片,其电源电压为VDD=1.8V,数字接口电源为VIO=3.3V
现在问题来了,我可以使用ADC手册里推荐的LDO regulator 来给VDD供电,但是我想知道,如何自己选一个LDO,

或者说,我应该如何确定我的16bitADC的电源要多少PSRR,需要多大的电流?

网友A:
必须根据所使用ADC的具体技术指标要求选定,这些技术指标手册中应该有。既然手册中有推荐的LDO,那么就按其技术指标选定即可。

网友B:
我们有各种LDO  也有24位的ADC  楼主可以加我QQ 聊聊  39423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