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操作系统 线程的疑问

楼主(2017-04-05):
刚接触操作系统,有几个关于线程的疑问,希望大神解答
1:线程执行完为什么要删除呢?是不是存在可以不删除的情况?
2:线程被删除,是不是线程对应的功能也没有了?
3:如果只有一个线程的情况下,也需要删除吗?

网友A:
1:线程执行完为什么要删除呢?是不是存在可以不删除的情况?

这个需要看具体需要。由于线程是由程序和系统资源及状态构成,执行完毕后不释放资源可能会影响其它线程的资源申请,所以通常是要“删除”的。

2:线程被删除,是不是线程对应的功能也没有了?

并不是,还可以再次激活相应的功能。

3:如果只有一个线程的情况下,也需要删除吗?

原则上,线程是程序和状态(含系统资源)的组合。仅剩一个线程的情况下同样可以将其“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线程执行完为什么要删除呢?是不是存在可以不删除的情况?

这个需要看具体需要。由于线程是由程序和系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线程的删除并不是删除线程对应程序的功能,而是释放该线程对应的栈空间,而我线程中所对应的功能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线程的删除并不是删除线程对应程序的功能,而是释放该线程对 ...

可以通过再次重新激活线程得到相应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再次重新激活线程得到相应的功能。

你说的激活是怎么激活呢?操作系统自己会激活还是需要在编程的时候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激活是怎么激活呢?操作系统自己会激活还是需要在编程的时候设定 ...

线程可以是系统或应用层面的,其都应该由操作系统统一管理。应用层面的线程可以由应用自己申请激活,而具体操作由操作系统实现。

编程时就该考虑相应的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程可以是系统或应用层面的,其都应该由操作系统统一管理。应用层面的线程可以由应用自己申请激活,而具 ...

如果是应用层面的线程,当线程执行完毕再删除线程,那么线程对应的应用是不是还在执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应用层面的线程,当线程执行完毕再删除线程,那么线程对应的应用是不是还在执行呢? ...

应用可能还在执行,如果还有此应用的其它线程活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可能还在执行,如果还有此应用的其它线程活动的话。

非常感谢

网友B:
进程,线程,实例,搞清楚了,放在DRAM里的都是正在运行的实例,放在虚拟内存的都是当前不用的。(挂起的)因条件不成立,暂时休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程,线程,实例,搞清楚了,放在DRAM里的都是正在运行的实例,放在虚拟内存的都是当前不用的。(挂起的) ...

感谢您的回复,最近比较忙就没空来21了。想问一下 挂起的线程什么时候会再一次运行呢?这个是系统去管理还是需要编程的时候去管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最近比较忙就没空来21了。想问一下 挂起的线程什么时候会再一次运行呢?这个是系统去管理 ...

挂 起的条件不符合了,进入工作态,进入工作序列(等运行时间片的到来),低层挂起的动作肯定是糸统搞的,因为硬件(内存是唯一的,驱动都是糸统管理的,由糸统调度给进程用),但应用可以创造扗起条件,如等串口,等监界区变量等,让糸统判定是否要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