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7-04-05):
固态继电器的可控硅我买的型号是jct855z可是在网上找不到这种型号的可控硅,求大神指教这种可控硅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替

网友A:
你从哪里买的,问谁去要器件手册。

网友B:
淘宝搜"JCT 可控硅",得到"捷捷微"厂商名,搜"捷捷微",得官网,本案告破.

http://www.jjwdz.com/cn/Specification?p=1&c=01&x=010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JCT 可控硅",得到"捷捷微"厂商名,搜"捷捷微",得官网,本案告破.

T叔给力。。。
话说有型号没资料的东东,都可以通过万能的淘宝找到一些线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叔给力。。。
话说有型号没资料的东东,都可以通过万能的淘宝找到一些线索啊。。。 ...

没有"捷捷微"这个淘来的宝,度娘搜个底朝天也不会有结果.哈哈,淘兄泄了天机.
无奈搜百度
斜眼看淘宝
悟透个中味
信手拈得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