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个24V输入 5V输出的非隔离电源方案

楼主(2017-04-05):
求一个24V输入 5V输出的非隔离电源方案,电流1A或者3A的

网友A:
金升阳好像有成品模块

网友B:
我我们公司就是出方案的,有需要可以加QQ:3380215119

网友C:
这种DC-DC降压模块或者芯片很多的,比如LM2576,LM22678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金升阳好像有成品模块

哈哈哈哈

网友E:
先推荐LM2576,不见得合适,想自己学会电源方案设计的,请点我签名里的DC-DC电源管理专业课(方案选择在第二章里讲的)。

网友F:
需要方案类的,可以找菲利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先推荐LM2576,不见得合适,想自己学会电源方案设计的,请点我签名里的DC-DC电源管理专业课(方案选择在第 ...

LM2576为什么不合适

网友H:
为什么大家都推荐.LM257X,LM259X系列呢?那么大的一个电感,芯片也不小,再说价格吧,也不便宜吧,批量也要2.5元吧,这种异步的buck还有个大的续流二极管,同类型的即使TPS5430也也比它有优势啊,价格也就比它贵了5毛钱左右,TPS5410的话,估计价格差不多了,另外同样异步模式的MP1584价格更便宜,PCB所占面积更小,所需电感也更小啊,貌似很少有人用啊。楼主可以直接去TI,EXAR,mps,官网去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LM2576为什么不合适

请看看10楼的回复,而且10楼还没把问题的方方面面讨论完。请参考我公开课,如遇“收费”拦路虎,可以先把课表下下来看,附件里也有很多信息,免费下载供参考。

网友I:
我们这里也有成品的模块,方便的话加Q504612850

网友J:
有很多国产品牌可以选,效率,频率有要求吗,

网友K(2017-05-18):
  LED驱动IC、照明IC、电源IC、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  原厂货源,假一赔百   QQ:2355827366刘R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大家都推荐.LM257X,LM259X系列呢?那么大的一个电感,芯片也不小,再说价格吧,也不便宜吧,批量也 ...

是的,我感觉LM2596的电路面积好大,TPS54332的电路有参考吗?或者你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M(2017-07-18):
引用 网友G:
LM2576为什么不合适

因为不是他设计的 哈哈

网友N:
XL1509 电路比较简单

网友O:
TP6273做这个整好合适,安规又好过。要样品加315777310

网友P(2017-08-29):
VAS1260 VAS1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