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PU halted

楼主(2017-04-05):
使用IAR Jlink debug fc103芯片的时候下面代码出现cpu halted报错
void init()
{
  /*initial system clock*/
    SystemInit();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initial uart configuration
  //UART_init();
}

int main(void)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here*/
  float i = 0.0;
  init();
  i = i + 1.0;
}

把上面的i = i + 1.0换成 i = 1.0 + 2.0就可以debug,怎么回事呢?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了,芯片类型选错了,低级错误

网友A:
这个i=+1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芯片类型选错了,低级错误

芯片选错了,对运算没有关系。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楼主:
i+=1也不行,只要使用了i变量就会报错,怀疑是由于配错芯片,然后内存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