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COS使用信号量读取共享数据问题

楼主(2017-04-05):
各位大神好,我利用UCOS中的信号量实现共享数据的读取然后打印至串口,但是一直没有调通,其中我的任务在mytask.c中,麻烦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了?谢谢。

#include "main.h"

unsigned char share_resource[30];
OS_STK Stk_TaskStartUp[TASK_STARTUP_STK_SIZE];
OS_STK Stk_Task1_TaskTCB[TASK1_TEST_STK_SIZE];
OS_STK Stk_Task2_TaskTCB[TASK2_TEST_STK_SIZE];
OS_STK Stk_Task_LED3[TASK_TEST_LED3_STK_SIZE];
OS_STK Stk_Task_LED4[TASK_TEST_LED4_STK_SIZE];
extern OS_EVENT *My_EVENT;

void Task_StartUp(void *pdata)
{
        OS_CPU_SR cpu_sr;
        OS_ENTER_CRITICAL();
        My_EVENT=OSSemCreate(1);
        OSTaskCreate(Task1_TaskTCB, (void *)0, &Stk_Task1_TaskTCB[TASK1_TEST_STK_SIZE-1], OS_USER_PRIO_GET(5));
        OSTaskCreate(Task2_TaskTCB, (void *)0, &Stk_Task2_TaskTCB[TASK2_TEST_STK_SIZE-1], OS_USER_PRIO_GET(6));
        OSTaskCreate(Task_LED2, (void *)0, &Stk_Task_LED3[TASK_TEST_LED3_STK_SIZE-1], OS_USER_PRIO_GET(7));
        OSTaskCreate(Task_LED3, (void *)0, &Stk_Task_LED4[TASK_TEST_LED4_STK_SIZE-1], OS_USER_PRIO_GET(8));
        OS_EXIT_CRITICAL();
//        OSTaskDel(OS_USER_PRIO_GET(4));

}

void Task1_TaskTCB(void *pdata)
{
        INT8U err;
        unsigned char task1_str[]="First task Running!";
        while(1)
        {
                printf("\r\n ÈÎÎñ1:\r\n");
                OSSemPend(My_EVENT,0,&err);
                printf("%s\r\n",err);
                memcpy(share_resource,task1_str,sizeof(task1_str));
                printf("%s\r\n",share_resource);
                OSSemPost(My_EVENT);
                GPIO_ToggleBits(LED1);
                OSTimeDlyHMSM(0, 0, 0, 1000);
        }
}

void Task2_TaskTCB(void *pdata)
{
          INT8U err;
        unsigned char task2_str[]="Second task Running!";
        while(1)
        {
                printf("\r\ÈÎÎñ2:\r\n");
                OSSemPend(My_EVENT,0,&err);
                printf("%s\r\n",err);
                memcpy(share_resource,task2_str,sizeof(task2_str));
                printf("%s\r\n",share_resource);
                OSSemPost(My_EVENT);
          OSTimeDlyHMSM(0, 0, 0, 1000);
                GPIO_ToggleBits(LED2);
        }
}
void Task_LED2(void *pdata)
{
    while(1)
        {
                OSTimeDlyHMSM(0, 0, 0, 400);
                GPIO_ToggleBits(LED3);
        }
}

void Task_LED3(void *pdata)
{
    while(1)
        {
                OSTimeDlyHMSM(0, 0, 0, 400);
                GPIO_ToggleBits(LED4);
        }
}
[code]int main(void)
        {
                //³õʼ»¯°å×Ó
                SysTick_Configuration();
                BSP_GPIO_Configuration();
                USART1_Configuration(19200);
                NVIC_Configuration();
                OSInit();
                OSTaskCreate(        Task_StartUp,
                                                (void *) 0,
                                                (OS_STK *)&Stk_TaskStartUp[TASK_STARTUP_STK_SIZE - 1],
                                                (INT8U) OS_USER_PRIO_GET(4));
                OSTimeSet(0);
                OSStart();
                return 0;
        }

楼主:
其中OS_SEM_EN已经打开了

网友A:
不同的任务如果使用共享资源,可能会出错。

网友A:
uCOS的信号量,互斥锁等

网友B:
用的ucos多少啊?
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