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如何将程序从flash调用到外部ram中运行呢?

楼主(2017-04-05):
我使用f28335,xintf6外接了256k*16的片外ram。程序是烧写到片上flash中的,希望上电后可以调用到片外ram中。
仿照ti官方例程,可将程序调用到片内ram,但无法调用到片外ram,有没有高手做过类似工作呢?

楼主:
在线等哦

网友A:
用CCS6   里面直接写好了搬移的代码   只需宏定义预编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CS6   里面直接写好了搬移的代码   只需宏定义预编译一下

请问可以详细说一下吗?
我还在使用ccs3.3,尝试修改asm文件和cmd文件都没成功

网友B:
你是要怎么操作,直接把程序下载到Ram,还是载到Flash,搬运到RAM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怎么操作,直接把程序下载到Ram,还是载到Flash,搬运到RAM运行

是下载到flash,然后搬移到外扩ram.
安装官方例程,搬移到片上ram没问题,但在外扩ram上实现不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下载到flash,然后搬移到外扩ram.
安装官方例程,搬移到片上ram没问题,但在外扩ram上实现不了呢 ...

你看一下你的搬运函数,地址范围是否超出了,外扩RAM在64K之外,有可能你的目标地址超出了搬运函数的形参数值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