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fo和mobike的硬件方案

楼主(2017-04-05):
rt,求两种单车的硬件方案,以及能否用于海湾内?
如果有推荐的接受定制厂商最好

网友A:
方案发出来咱们分析分析

网友B:
我比较好奇共享单车的供电机制。摩拜单车好像是带发电机?

网友C:
咱们公司就是在做共享单车的方案

网友D:
要是能用指纹识别就好了,碰到手机没电也可以用。多方便!

网友E:
做过单车智能锁,有相应方案可以提供。
带GSM通讯,GPS定位,定位精度2米内。
锁待机电流10mA,5800mAh供电,使用光伏电池充电基本能长期稳定工作

网友F:
单车的定位芯片用的芯讯通的;
硬件无任何难度;

主要在后台软件;

网友G(2017-07-18):
楼主是海湾消防的?

网友H:
成熟共享单车方案
硬件成本在90左右,不含电池;
待机功耗2ma以下,支持DC5V直流充电和7V太阳能充电;
带振动传感器和蜂鸣器;
GPS定位;
有物理网后台,可以提供API接口或者直接对接硬件能力;
QQ:969753572

网友I:
这东西已经应该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