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 中的一帧怎么往外发

楼主(2017-04-05):
帧头帧尾怎么加

网友A:
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我一般的做法是字尾加0D  0A,字头可以自己选一个,但是有一个要求,数据帧的校验值不能和字头和字尾一样。

网友A:
通信协议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如何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我一般的做法是字尾加0D  0A,字头可以自己选一个,但是有一个要求,数据帧的校验 ...

它的这个帧头帧尾在哪添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这个帧头帧尾在哪添加

我可能理解错了。你说的是一帧数据,8bit的吗?是不要加的, 如果是串口的话,硬件自动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理解错了。你说的是一帧数据,8bit的吗?是不要加的, 如果是串口的话,硬件自动加的。 ...

谢谢,谢谢

网友B:
帧头+功能码+数据长度+数据内容+CRC16-CCITT,类似这样的就可以了
参考MODBUS协议格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帧头+功能码+数据长度+数据内容+CRC16-CCITT,类似这样的就可以了
参考MODBUS协议格式啊 ...

我不懂的是,怎么解接收到的数据,用什么函数去设置帧头帧尾   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可能理解错了。你说的是一帧数据,8bit的吗?是不要加的, 如果是串口的话,硬件自动加的。 ...

是一帧数据,按Uint8发送和接收,我不会的是,在接收的时候不是要识别它的帧头帧尾么,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帧数据,按Uint8发送和接收,我不会的是,在接收的时候不是要识别它的帧头帧尾么,这个怎么实现 ...

接收帧头并判断,如果是固定长度的,接收固定个数的数据,然后再判断帧尾,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帧头并判断,如果是固定长度的,接收固定个数的数据,然后再判断帧尾,是比较麻烦 ...

你能帮我截个图么,我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A: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网上找个例程改改就可以了

网友C(2019-11-08):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要求,我一般的做法是字尾加0D  0A,字头可以自己选一个,但是有一个要求,数据帧的校验 ...

这个很简单,加我QQ18476403,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