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例说FPGA87:工业现场实时监控界面设计之LCD显示驱动模..

楼主(2017-04-05):
例说FPGA连载87:工业现场实时监控界面设计之LCD显示驱动模块代码解析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0nf6Qc
         该模块除了实现正常的LCD驱动显示逻辑,还需要实现LCD图像的数据读出控制信号产生、波形数据点的读出控制信号产生,并对LCD当前显示像素点的多个显示数据做仲裁判断,以显示我们所期望的正确色彩。该模块的功能框图如图17.15所示。
图17.15 LCD显示驱动模块功能框图
波形显示的X坐标有效区域(wave_xs,wave_xe)区域内,产生双口RAM的数据读请求信号wave_rden。之所以(wave_xs,wave_xe)区域内都需要读取当前对应的波形点,是由于波形点的数据本身决定了它处于(wave_ys,wave_ye)的具体位置,我们无法预测,所以只能在整个x轴显示区域读取并作判断。这部分设计的逻辑代码如下。
reg wave_rden;      //双口RAM读使能信号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wave_rden <= 1'b0;
    else if((xcnt >={2'd0,wave_xs}+(VGA_HST+VGA_HBP-5)) && (xcnt <{2'd0,wave_xe}+(VGA_HST+VGA_HBP-5))) wave_rden <= 1'b1;
    else wave_rden <= 1'b0;
         相邻波形点在显示时不是简单的打点显示,而是划线将它们平滑的连接在一起。因此,我们就专门定义了寄存器wave_datbusr对上一个时钟周期的波形值wave_datbus打一拍,这样可以实现前后相邻两个波形点取值的比对,给这两个值之间的像素点都赋波形色,即实现平滑的波形划线效果。这部分设计的逻辑代码如下。
    //显示数据处理输出
reg[15:0] lcd_djdbr;
reg[7:0] wave_datbusr;  //波形值缓存一拍,用于连线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wave_datbusr <= wave_datbus;
end

    //叠加层和波形处理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lcd_djdbr <= 16'd0;
    else if(wave_dis) begin //波形显示区域
        if((wave_datbusr == 8'd0) ||(wave_datbus == 8'd0)) begin   //X轴第1个点和最后1个点显示单点
            if(ycnt ==(VGA_VST+VGA_VBP)+({2'd0,wave_ye}-(wave_datbus-1'b1))) lcd_djdbr <=wave_fcor;   //前景色
            else lcd_djdbr <=wave_bcor;    //背景色
        end
        else begin  //X轴第1个点和最后1个点之间的显示连续的连线效果
            if(wave_datbusr >wave_datbus)
                if((ycnt >=(VGA_VST+VGA_VBP)+({2'd0,wave_ye}-(wave_datbusr-1'b1)))
                   && (ycnt<= (VGA_VST+VGA_VBP)+({2'd0,wave_ye}-(wave_datbus-1'b1)))) lcd_djdbr <=wave_fcor;    //前景色
                else lcd_djdbr <=wave_bcor;    //背景色
            end
            else begin
                if((ycnt >=(VGA_VST+VGA_VBP)+({2'd0,wave_ye}-(wave_datbus-1'b1)))
                    && (ycnt<= (VGA_VST+VGA_VBP)+({2'd0,wave_ye}-(wave_datbusr-1'b1)))) lcd_djdbr <=wave_fcor;  //前景色
                else lcd_djdbr <=wave_bcor;    //背景色
            end
        end
    end
    else lcd_djdbr <= lcd_dj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