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多通道采集温度系统与接地问题

楼主(2017-04-05):
使用max6675实现多通道温度采集,具体电路如下:

利用STM32标准SPI接口与max6675通讯。
整个系统的金属外壳为电源地,其中两个热电偶直接紧贴金属外壳,测试金属外壳的温度,其最高工作温度约200℃。
奇怪的是热电偶不接触金属外壳,数据打印一切正常,接触外壳后读数为零。现象可以稳定复现。
后怀疑系统地问题,将单板单独供电,并将热电偶与单板地直接相连,读数正常。
可以排除原因有:max6675芯片正常、单板供电正常
无法排除疑问有:为什么热电偶接触金属外壳后读数为零?但是单独供电时候,连接单板地无问题
个人理解的是热电偶近似认为一个电压源,通过max6675采集电压ADC变换并SPI接口输出。
使用的热电偶类型为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9836&highlight=max6675
论坛有相类似的帖子,可惜没有结尾……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见类似的情况,热电偶可以测试带电源的物体吗(包括电源地)

网友A:
当然可以
只是注意 电源和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只是注意 电源和地

“注意电源和地”这句话具体该如何理解?

网友A:
汽车的电池负极(或者正极)是接汽车车身的,我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电池负极(或者正极)是接汽车车身的,我记不清了。

汽车电负极接的是车身,一般叫做搭铁。

网友A:
问题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B(2017-05-10):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很明显,热电偶与金属外壳产生了电容耦合效应,你的金属外壳肯定与信号地有某种程度的连接。楼主可以将连接断开,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很明显,热电偶与金属外壳产生了电容耦合效应,你的金属外壳肯定与信号地有某种程度的 ...

问题已经解决了,解决的方法是将热电偶绝缘处理,这样采数都为正常。
你说的电偶耦合效应不是太明白,这里应该如何理解?
其实在单板单独供电时候,热电偶直接接触到单板的地线,读数也是正常的,使用精密仪表可以测量到金属外壳与信号地直接存在着电势差,为mv级别。我还是怀疑这个电势差造成的这个影响。其实我现在更加困惑的是,max6675内部差分放大形式,热电偶即使接触了不等于信号地的电势,整体电平抬高,也不该影响放大的结果的

网友C:
首先这是你对热电偶的原理不理解导致,热电偶的金属头都接地了,那测量端的电势差就不对了,所以肯定是有问题的,另外提一点建议,金属外壳不要接在电源地上,容易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是你对热电偶的原理不理解导致,热电偶的金属头都接地了,那测量端的电势差就不对了,所以肯定是有问 ...

max6675手册中,热电偶的负极就是直接接地的。热电偶的金属头由正负极不同的材料组成,负极接地了,所以金属头也接地,没有什么问题吧? 个人认为地是相对的概念,假如单板是电池单独供电,那么热电偶的金属头接接触电源的地,甚至接触电源的正极,那么读数也是正确不受影响的。我这边解决的方案是,热电偶直接绝缘处理,问题解决。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单板的地与金属外壳的地,存在电势差造成的,现在无法解释的一点是:即使存在电势差,那么也是同等的提升热电偶的正负极的电势,正负极之间的电势差不会发生改变,那么读数也应该不受影响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x6675手册中,热电偶的负极就是直接接地的。热电偶的金属头由正负极不同的材料组成,负极接地了,所以 ...

哈哈,看来你还是挺认真的,那么我就回复一下,首先金属外壳最好不要和淡斑的地连一起,如果要连一起必须做滤波,这是抛开热电偶的设计。金属外壳直接接大地,而不是接电源地
其次,你还是对热电偶的原理不明白,热电偶的电势差是探头的金属特性导致的,你强制改变了他的特性测出来的温度肯定不准的

楼主:
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所以比较较真,谢谢回复哈,这里的应用场景是直升机,这里没有大地,所以金属外壳都会接电源地,单板的的电源取自电源,所以自然而言的共地了,话说你“连着一起必须做滤波”,一般而言是怎么操作的哈?能给点提示吗?
你说的热电偶的电势差产生的原理这个了解,我的意思是,探头产生的电势差只跟温度与金属特性相关,那么探头接触一个电势后,探头的电势差也应该是不变的(热电偶整体抬高或者降低相同的电势),既然电势差不变,那么查表后读取的温度值也应该是不变的,这个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D:
是这个意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意思么?

VCC电源处需要添加电容滤波的,另外T_A 与GND以及是一个网络,同一个网络之间加电容看不出有什么意义

网友D:
左边的GND是你外壳地,右边那个地是你板子上的地,两个地之间有一个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边的GND是你外壳地,右边那个地是你板子上的地,两个地之间有一个耦合电容 ...

,喔喔 我弄错了,两个地操作上是直接连起来的,实际上是不是有耦合电容我也搞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