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1A,想弄个自恢复,推荐个NTC?

楼主(2017-04-05):
额定输出:220V/1A

网友A:
NTC一般是用来抑制开机浪涌的。
PTC用来做保险丝。

网友A:
用过一次PPTC,电流差很大----超了5倍也不关断。

网友B:
NTC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电源电路中串接一个能有效抑制开机的浪涌电流。

网友A:
今天测试了几个PPTC,还不错,都能在大约2倍额定电流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测试了几个PPTC,还不错,都能在大约2倍额定电流关断。

透漏透漏  :)

楼主:
根本没有220V/1A的自恢复保险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没有220V/1A的自恢复保险 ...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