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解?图中的100R放在哪里起到限流的作用?

楼主(2017-04-05):
各位大侠,图中12V是给三个12V的继电器供电,78M05(TO-220封装)。78M05的输入电压一般为多少为宜!另外图中的100R放在哪里起到限流的作用而不是起到降压的作用!

看看

网友A:
这个100R的电阻应该就是为了降低7805的功率的吧,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B:
电阻并联分流,串联进去只会降压吧

网友C:
想的是降低7805的发热,结果反而增大了输入的电压波动范围,总发热量还一样,效率低下。

http://open.21ic.com/Video/index/id/6650

这里面有详细讲解。

网友D:
78M05的输入电压Vi一般为输出Vo+4V = 9V为宜。三端78XX输入一般不超过35V。

图中100R电阻有百害而无一益。

网友E:
楼主加电阻的目的是减少7805的发热量,如果将电阻换成二极管降低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M05的输入电压Vi一般为输出Vo+4V = 9V为宜。三端78XX输入一般不超过35V。

图中100R电阻有百害而无一益。 ...

为什么呢?加在这里起到分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M05的输入电压Vi一般为输出Vo+4V = 9V为宜。三端78XX输入一般不超过35V。

图中100R电阻有百害而无一益。 ...

改成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改成二极管可以吗?

串电阻、串二极管虽然减小了78M05的发热,但大大降低了78M05的稳压性能。78M05发热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散热片解决。或者用两个三端稳压IC级联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