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个课题需求, 我想选STM32F103ZC LQFP144的, 请帮忙看下是不是合适呢?

楼主(2017-04-05):
          有个课题需求, 对外的端口有以下这些, 请帮我看看选择哪款STM32的片子最合适经济, 不需要低功耗L的,72M的主频, 我想选STM32F103ZC LQFP144的, 请帮忙看下是不是合适呢?  谢谢!

需求:
1x RJ45 (TCP/IP)  网口, 用W5500(只知道这个, 如果有更好的网口IC请推荐)
1x RS232,
1x RS485
1x SPI
1x I2C
6x 4-20ma 模拟量输入.
IO控制2x 220V 10A 继电器.
IO控制30 个mos管电平输出
30 个隔离数字IO输入.
2 路 pt100(两线即可).
4 路 DS18B20 数字温度输入, 不串接, 4个各接各的数据脚到单片机IO.
----end

网友A:
东西很多,可能存储会紧张,如果需要更多RAM/ROM可以考虑ZE,或407系列。
管脚多容量大的,103或407价钱已经差别不大。

网友B:
别选ZC,不常用到时候采购困难,价格也没优势,直接选ZE。
自己评估下30个输入和输出IO的速度和可靠性需求,如果要求低的话用74HC165和HEF4096做串并转换,可以省下不少的IO口。

网友C:
程序空间够用的话也可以啊

网友D:
先把外围需求做一下整理,看哪些是可以利用其它外围器件代替的。只留数字口和MCU相连。

网友E:
可选的太多了,当然这款也没问题。

网友F:
数字io可以通过cpld扩展后挂在cpu 的fsmc总线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数字io可以通过cpld扩展后挂在cpu 的fsmc总线上

你这是高成本高复杂度解决方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高成本高复杂度解决方案。。。。。

如果是我用,我肯定用cpld扩展,cpu使用stm32f103r即可。
总的费用也才20左右
而stm32f103z,价格大概会在25左右
不过,我刚刚数了一下stm32f103z的引脚,大概有106个可用,估计够用吧。复杂度,恩,确实比一个单片机会麻烦一些,但是,cpld代码写好后,基本上cpu的代码会少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用,我肯定用cpld扩展,cpu使用stm32f103r即可。
总的费用也才20左右
而stm32f103z,价格大概会在 ...

103RE跟103ZE应该差不到5块钱,不知道什么CPLD这么便宜。

网友G:
看你的需求,应该不是个差钱的应用,往上选,M4都行,给自己多留些资源是有好处的。

网友H:
推荐144的ze,存储空间还是大一些好,看应用还是蛮多的,多点空间多不了多少钱。还有是否容易采购,电子器件有时候高性能需求量大的反而比低性能需求量小的器件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用,我肯定用cpld扩展,cpu使用stm32f103r即可。
总的费用也才20左右
而stm32f103z,价格大概会在 ...

CPU代码绝对不会少。

网友I:
这个STM32F7试试。

网友I:
NUCLEO-F722ZE这个板子怎么样

楼主:
准备用选STM32F103ZE了.

谢谢大家, 请问下怎么结帖呢.  想给大家都评分的.

楼主:
想给大家都评分的. 结果报错, 不知道哪里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