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原理》知识点注解——无源、有源及其偏置

楼主(2017-04-06):
无源有源偏置,这三个词学模拟电路的都知道,但是否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和关系呢?

下面将给个简单说明。

楼主:
一)无源

过原点直线。

楼主:
二)有源

非过原点直线(延长)。

楼主:
由戴维南或诺顿等效可知,“非过原点直线”可等效为和内阻构成的电路。所谓的有源和无源之“源”就源于此。

楼主:
此外,那段“有源”特性曲线还必须在偏置的条件下才可能获得。而偏置则必然涉及到外加电源,这就是有源之“源”的另一层含义。

楼主:
由此可见,三极管可以作为有源负载。同样的,稳压管(二极管)也是一种有源负载。当然,其特性截然不同。

网友A:
真还没想到有源、无源在I、V图上的几何意义:是否过原点————即使电压为0还是有电流输出;或者相反,即使电流为0任然有电压。

楼主:
至此,已经说明了何谓“无源”,何谓“有源”。

而更为重要的是,所谓“有源”特性必须是在外加电源偏置下才可能获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还没想到有源、无源在I、V图上的几何意义:是否过原点————即使电压为0还是有电流输出;或者相反,即 ...

那楼主的坐标系没有标是不是I,V图

网友C:
自己GP不通,误人子弟,也不害羞!

我们农村,随便拽过来个三岁小孩,问他有源无缘,都知道伏安面上的一三像限,24像限!

复旦大学教授,还不如农村三岁小孩?

关于无源,实际上非常难的,之前专门发过一贴,此处略!

网友C:
连二极管是什么器件都不知道,有源负载说法,我有百分之百把握,是看了CMOS电路设计中MOS管连接成"二极管"结构这一说法影响!

楼主:
附加说明:

此处仅涉及到器件及其特性,所以只可能是一、三象限。

相关概念涉及到无源和有源器件之分。

楼主: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器件就是“负阻”特性器件,显然其特性曲线也只能出现在一、三象限。

负阻器件可以归为有源器件,但其必须在适当的偏置下才能得以实现其功能。

网友C:
论坛不但要有"打赏"功能,还应该有"打脸",都是请非水牛大师鉴定!

如此,年度打脸帮排名第一的是OTB,第二就是H大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器件就是“负阻”特性器件,显然其特性曲线也只能出现在一、三象限。

负阻器件可以归为有 ...

此负阻3年前冬天就说了,还讨论几遍?

楼主:
此帖之目的就是要理清所谓的无源器件有源器件无源负载有源负载这些概念,以及“有源”和“偏置”(必然涉及到外加电源)之间的必然关系。

楼主:
我早说过,《模拟电路》涉及到三方面:

一)性价比

这涉及到功能(或性能)和成本,这是任何工程技术所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二)器件特性

本帖所涉及的内容就属于此。

三)电路原理

这是《模拟电路》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电路理论。

楼主:
各位可以对照一下,上述三项你是否都全了。

可以说,缺了上述三项中的任一项,你都成不了一个合格的工程师。

网友C:
大道理吹几句可以撤人了,自己使劲顶,顶到十大热门贴,全论坛人都会来看的,打脸贴还能很光荣吗?

抓紧撤吧!

楼主:
可能有人还会提到光电管,以此来说三道四。

那么最后这里要说的是,那是“光电池”,其它的就没必要多说明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