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测量电路为什么要接成桥的形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06):
接成桥式电路是有历史原因的,你可以搜索一下“阻抗测量简史”,

对于现代技术来说,不一定非要接成桥式电路,很多人接成桥式电路的原因是从众心理,

网友B:
可以提高测量系统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桥式电路是有历史原因的,你可以搜索一下“阻抗测量简史”,

对于现代技术来说,不一定非要接成桥式电 ...

不会是现代传感器里面已经接成桥了,所以外面就不用再接成桥形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是现代传感器里面已经接成桥了,所以外面就不用再接成桥形式了吧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C:
学习一下电路基础课程吧,上面讲的很明白:“当晶体管线路工作时,随环境变化的趋势是相同趋势,那么把输入信号相减就可完全抵消环境变化对线路的影响,所以,一般把信号输入设计成差分输入方式,这样可以抵消非测量信号对线路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小信号测量全用桥式输入的原因,可以方便后级线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