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关于spi-dma传输的问题

楼主(2017-04-06):
请问下,用ST标准库,spi主模式下传数据,但NSS脚一直是高电平拉不低,软件模式配置SSM和SSI硬件模式配置SSOE都试过了,都不行,有大神知道原因吗?并且源程序是传输的16位数据,我想改为8位,可是一改就无法发送了,搞了好几天了,求好心人解答

网友A:
ST的SS脚是个摆设,还是用GPIO输出01麻溜。    各系列差别自己看,有些只支持8/16,有些支持好多种,大致是<=8位和>8位读写是不同的, * (U8*)(&DR)    D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