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程序监控硬件电路

楼主(2017-04-06):
做一个产品,国标有一个要求,在程序故障的时候,要点亮一个指示灯。

现在的想法是用单片机定时发出脉冲,电路识别到脉冲就不点灯,如果没有脉冲,就点亮灯。

想请教一下用什么方法能实现这种功能,最好是纯硬件。

网友A:
触发器可以实现。

网友B:
呵呵,最简单的是看门狗电路

网友C:
类似于看门狗,用单稳态电路做吧。

网友D:
可重复触发单稳态电路。典型如74HC123。

网友E:
使用CD4017计数器,脉冲连接到清零端,。。。

网友F:
也可以纯粹模拟方法检测脉冲。优点是告警时延可调(也就是说,无脉冲等一会LED才亮)、电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