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如何使用CAN接口烧写程序

楼主(2017-04-06):
    各位大虾,这里有谁知道STM32F1如何使用CAN接口烧写程序。
    1、烧写上位机软件
    2、烧写硬件工具
    3、烧写硬件CAN电路
    谢谢各位帮忙顶上去!

网友A:
1、你先搞定CAN通信;
2、你再搞定IAP升级;
3、最后结合起来就可以了,上位机显然你自己做,协议你自己定;
不过网上也有人提供现成的方案的

网友B:
这个只会jtag下载程序。

网友B:
是不是串口下载,这个配置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C:
不支持;

除非你自己些BOOT程序

网友D:
首先,你得整个BootLoader。

楼主(2018-07-06):
引用 网友A:
1、你先搞定CAN通信;
2、你再搞定IAP升级;
3、最后结合起来就可以了,上位机显然你自己做,协议你自己定 ...

如前算是搞定了IAP 上位机自己在摸索QT 尝试自己编写

网友E:
就要用can的bootloader了,官方有参考的

网友F:
看看这个贴的内容是否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view-676128-1-1.html

谢谢,收到!

网友G:
全部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