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源IC启动保护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7-04-06):
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板做出来按开关键没办法启动,但是插上USB后可以启动,而且不取下电池,按键正常,取下电池重新安装上后按键就启动不了,谢谢大神

网友A:
你的电源部分设计得渣,问题肯定多还有pmos接反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