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洗衣机的保险在哪里?

楼主(2017-04-06):
昨晚洗衣机导致空开跳闸,然后洗衣机的控制板就再也不亮了.找遍了洗衣机也没有找到保险管的位置.请问洗衣机的保险管在哪里?难道在控制板上?控制板是用灌封胶封住的.也不太可能啊.

网友A:
你顺着电源线量进去,就可以找到,可能是个塑料管包着的,也可能在板上。

网友B:
必须拆机,仔细观察电源回路,要么采用线管管座安装,这个可以直接看到,要么采用夹式安装,那就是在控制板上了。同时务必仔细看是否线路、电机、启动电容、电磁阀(全自动的才有)、电热丝(带加热功能的才有)等部位是否有漏水、受潮等,要找到导致跳闸的原因,控制器本身损坏导致跳闸可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