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芯片读GPIO电平值的问题

楼主(2017-04-06):
各位师傅中午好,我用STM8S207芯片读取某一个脚的电平值,实际的电压是0V,或者2.9V,但是程序依然可以读到0或1,手册的极限参数高电平最小值是0.7*VDD,芯片的VDD是5V,所以最低电压应该是3.5V,那么读2.9V会不稳定么?

楼主:
没有人关注么?

网友A:
手册的极限参数高电平最小值是0.7*VDD,有没有确认手册中VDD是多少V;如果VDD是3.3V的话,2.3V以下才认为是低电平;正常情况下,2.3V单片机还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B:
手册上说的是0.3*VDD以下,读出来一定是0, 0.7*VDD以上读出来一定是1 , 这两个电压之间是未知的。
不过一般2V以上都会认为是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