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关于标识符

楼主(2017-04-06):
小弟初接触PIC编程,在看一些程序中,可以通过RB0,RD1等等之类的可以对该引脚直接进行操作,为什么我编程的时候直接用RB5就会出现无法识别标识符的问题呢?实在想不明白,求大腿们指点迷津。

网友A:
因为你没有定义,一般都是在器件头文件里对这种符号进行了定义的,换句话说,RB5不过是个“指代”,你要叫他“那个口”,也是可以的。

楼主:
我用的是xc32,头文件是xc.h,请问您知不知道这个头文件下的端口怎么定义?

网友B:
直接查看你的编译器下面芯片对于的头文件里面看看是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