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死机不复位

楼主(2017-04-06):
我使用的是stm32f103c8的芯片,用在楼宇的门禁设备上,但是,发现偶尔会出现死机的情况,并且很多的板子都出现这个问题,死机之后,外部的复位电路芯片给了复位的信号,却不能使CPU复位重启。我用的复位的芯片是MAX809SE,晶振是8MHz。起振的电容是20pF,我可以在死机的状态量出,复位的管脚有高电平,3.3V的电压,死机的时候,电压un是良好的,排除温度的问题。
楼主解决了分享一下,重启电压不够?

网友A:
死机用看门狗试试

网友A:
复位电路可能设置的不对

网友B:
低电平复位。如果只有高电平是没有用的。

网友C:
用示波器看看复位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另外要注意,“是否能复位重启”的判断依据是什么?会不会已经重启了,但是重启后立刻又进入某个死循环或跑飞的状态,看上去就像无法重启一样。

网友D:
死机的时候,用软件看门狗复位看看

网友E:
高电平复位?
不对吧

网友:
MAX809只是电压监测ic吧,起不到看门狗的作用。防程序跑飞还是要用看门狗的,stm32内部就有看门狗,楼主启用一下试试。

网友F:
注意复位电平,复位时间等参数

网友G:
坐等解决

网友H:
10楼正解,max809只是检测电压来输出复位的,STM32死机还能影响到供电电压使max809发出复位信号?这种情况看门狗才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I:
外部看门狗芯片sp706,还可以再启用内部软狗

网友J:
内部的看门狗能不能复位?

网友J:
外部复位电路可能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