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设计电子电路替换继电器功能

楼主(2017-04-06):
(1)请参考下图,利用继电器控制电路
如图片名字:IMG_1829
(2)该电路用语替换继电器控制的电路,只要使用光耦和N-MOS来实现。
图片名字:IMG_1830

请各位大神审阅,该设计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A:
看不到图片,请楼主将图片作为附件上传后插入到帖子中。

楼主:
电路图,请参考附件图片

网友B:
如果只是隔离高电压,这么做也可以。
但是,继电器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漏电流极小,这是模拟开关或者光耦无法搞定的。很多场合是无法替代的。

网友C:
电子电路怎么做,性能都很难赶上继电器
从我中学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电路怎么做,性能都很难赶上继电器
从我中学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

主要是空间上的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隔离高电压,这么做也可以。
但是,继电器一个重要的作用在于漏电流极小,这是模拟开关或者光耦无 ...

真的没问题吗,那我就制作PCB自己验证一下啦。

网友D:
这主要看你的负载类型.
假如是交流负载,可以用固态继电器代替继电器.

网友E:
楼主电路关断负载接地端,从而截断负载供电。这种方法不好。因为绝大多数用电负载默认断开供电高电压端,而接地端永久接地。因此,如果断地的负载部分电路与通常断电压高边的电路有通路,就会造成通路电流总是无法彻底断开。当然,如果楼主负载是完全独立系统,也不会与其他系统有联系,断开电源高边、低边就无所谓了。

网友E:
改成高边关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电子电路怎么做,性能都很难赶上继电器
从我中学开始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 ...

不是这么说,
继电器和其他电路各有所长,不存在性能赶不上继电器的说法。
比如继电器开关寿命少(十万到百万次),开关速度慢(几十毫秒),这两项就是他的重大弱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高边关断:

PMOS ,能否给个具体型号出来?

网友G:
提醒一下需要考虑光耦的CTR,确定电阻值R1和R2。要不然断不了就傻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PMOS ,能否给个具体型号出来?

不知道你Vout电源电压、负载电流。没法给出具体型号。随便给个供参考:IRF5210

网友H:
如果是感性负载别忘了增加续流二极管。另外,如果改成高边关断,通常PMOS的跨导没有NMOS高,所以栅极需要增加驱动三极管,并且PMOS栅极电压要比负载工作电压高出至少(VGSth)。
但LZ只是因为空间问题,可以考虑小型化的继电器,MOS管+光耦+PCB 体积也不小。

网友I:
现在市场上应该能买到很小的继电器,用mos代替要看输出电压来选型,要不能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