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

楼主(2017-04-06):
本人想用L298 做一个输出电压为恒定12V , 电流在0~2A可调控制电机的转速,请问可以实现吗?  求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电机的阻抗一定,恒压变电流如何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阻抗一定,恒压变电流如何实现呢??

电机有负载啊

网友A:
我记得298是限压,恒流(实际上是限流)的。

网友B:
用L298可以实现电机正转反转转速的调节,但是你要求电压不变,电流变化估计是做不到的。如果用PWM波控制电机的转速的话,它的电压是变化的,不会固定在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