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交流电压检测

楼主(2017-04-06):
A/B为交流380V输入,求大神讲解U10输出电压的计算?

网友A:
UAB/200K *820

楼主:
ZMPT107额定输出2MA

网友B(2017-10-30):
互感器都不说明是多少比多少,谁知道输出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互感器都不说明是多少比多少,谁知道输出多少

正解

网友D:
只要知道后级运放是电流转电压信号,知道互感器4脚的电流I,(I*R107)+ZGND,就是输出电压了!ZGND是抬升的电压;

网友D:
还要加上抬升电压ZGND,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