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运放电路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04-06):
如题,求大神讲解

网友A:
积分电路主要用于波形变换、放大电路失调电压的消除及反馈控制中的积分补偿等场合。

网友B:
在模拟计算机中当然是做积分运算单元,而常见的应用则是低通滤波、消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电路主要用于波形变换、放大电路失调电压的消除及反馈控制中的积分补偿等场合。 ...

具体是怎么消除失调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