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电流放大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7-04-06):
做光电探测信号比较弱输入电流为纳安级,在电源的选择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线性电源纹波10Mv可以吗?

网友A:
电路搭起来试试

网友B:
如果只是实现测量,没有测量的精度指标,基本可以认为和电源纹波基本没啥关系。看芯片的PSRR指标就可以。

网友C:
第一级少不了是用运放做IV转换,运放就用一个LDO供电即可,随便一个LDO PSRR都有60dB以上的,而运放由于只能用高精度运放,其自身的PSRR值一般也都在100dB以上,所以这里对电源的要求并不是多高,LDO就可以了

网友D:
搞个好点的斩波运放,前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级少不了是用运放做IV转换,运放就用一个LDO供电即可,随便一个LDO PSRR都有60dB以上的,而运放由于只 ...

我用的运放PSRR是63-69DB,普通的LDO也差不多这个,放大倍数10000倍,频率在1M左右

网友E:
选跨导运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搞个好点的斩波运放,前级放大

不宜采用,输入偏置电流太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宜采用,输入偏置电流太大,

斩波自稳零的运放IB也就是十几pA,对付nA级的电流应该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运放PSRR是63-69DB,普通的LDO也差不多这个,放大倍数10000倍,频率在1M左右 ...

那楼主选的运放应该不怎么合适了。
这里只能用高精度运放或者专门的跨导运放,高精度运放就是Vos是uV、温漂是nV/°C级别的,同时IB也要在pA级或以下,这类运放的PSRR基本都是100dB开外,比如SGM8551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宜采用,输入偏置电流太大,

造成的影响主要是电流流过跨导电阻影响输出精度吗?
若只能用这款op,有没有其它办法克服ib的影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造成的影响主要是电流流过跨导电阻影响输出精度吗?
若只能用这款op,有没有其它办法克服ib的影响? ...

其实,选JFET输入级的OP或CMOS op,至于电压失调电压,控制在一定程度,作为电流源,信号源内阻较大,引发的失调电压并不大,相对于输出电压(跟反馈电阻有关).

网友H:
运放还是需要一颗好LDO的,特别是放大倍数比较大的场合。
如果放大倍数大于1000,还需要对电源单独去耦。LDO的PSRR在高频段下降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