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 LPTIM 可以用作捕获或者计时吗?

楼主(2017-04-06):
stm32l0 LPTIM 可以用作捕获或者计时吗?有相应的配置例程吗?谢谢!

网友A(2023-02-23):
计时应该可以,捕获不行

网友B:
这是属于低功耗的定时器吧,一般都是低功耗唤醒的

网友C:
能输出脉冲和PWM,但是好像捕获不了

网友D:
计时的话,估计和普通的MCU定时器差不多

网友E:
你用普通的定时器做捕获或者计时多好啊

网友F: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文章的讲解,https://www.**/d/1153474.html

网友G:
都睡眠了,还计时啥的干啥呢?

网友H:
关于LPTIM的例程应该是有的吧

网友I:
你可以用cubemx来配置的啊,能简单很多

网友J(2024-07-01):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K:
影响控制IC

网友L: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M: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N: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O: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P: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Q: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R: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