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输入阻抗的单电源运放设计

楼主(2017-04-06):
采用常规双运放芯片,如358,设计一款应用级的交流信号前置处理电路,信号频率200KHz,幅度100mV--3V,含有较多杂波噪音成分,要求该前置运放有较好的信噪抑制比,不低于100K的输入电阻,尽量地的输出电阻,对放大增益没有要求; 请大侠们分析下这个电路有问题吗?有偿求解决方案(200元)qq1067490800

网友A:
100K的输入电阻可算不上是高输入阻抗。具体电路设计必须先弄清楚信号源的特性、噪声幅值、频谱等等,以及后级的要求之类。

网友B:
此电路中U6AD目的似乎是提供VCC一半电压的直流偏置,但这样联接后,输入阻抗大致上就是1千欧。

网友C:
LM358的速度太慢(GBW=700KHz)放大200KHz信号牵强困难运放改为NE5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