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输入阻抗的单电源运放设计求助

楼主(2017-04-06):
采用常规双运放芯片,如358,设计一款应用级的交流信号前置处理电路,信号频率200KHz,幅度100mV--3V,含有较多杂波噪音成分,要求该前置运放有较好的信噪抑制比,不低于100K的输入电阻,尽量地的输出电阻,对放大增益没有要求; 请大侠们分析下这个电路有问题吗?有偿求解决方案(200元)qq1067490800

网友A:
对增益无要求,那你要这个电路做什么?只做跟随?

网友B:
不要重复发帖,重复发帖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事。

网友C:
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最好能把背景噪声的特征频率范围分析出来,这样电路设计时参数才好分析,具体可以详谈,如有需求可发我邮箱咨询

网友D:
楼上分析得有道理, 先看看是啥噪声, 再考虑去噪声的办法
这个频率, 358 有点勉为其难了. 好在没有增益要求.

网友E:
直接换运放吧,搭出来比运放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