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win732位 nucleo496 vcp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2017-04-06):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些D版WIN7因为少文件无法安装USB转串口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D版WIN7因为少文件无法安装USB转串口驱动。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那个文件大约是叫"usbser.sys",网上找一个拷过去。。。。大约是要拷到"system32",如果那个文件已经有就是我猜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