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距

楼主(2017-04-06):
测量到一条直径为3MM钢丝的的距离,精度毫米级以上,请问各位大神用什么测量

网友A:
激光,视觉,超声波都可以;

可以在终端加反射板

网友B:
加个摄像头北

---------------------------------------------
1.2G,2.4G,5.8G数字模拟图传方案
-Moses.FK
Q:3320424344
尽情飞,放心拍
Fly freely,Film trustily

网友C:
3mm而已,游标卡尺啦

网友:
我们有这种360度旋转式的激光传感器,在近距离情况下可以检测到。但是传感器要近2K

网友D:
测距范围呢?

网友E(2017-07-26):
  测量他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