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电路理论中的雅可比!

楼主(2017-04-06):
有大师说了:
1)你没听你说过雅科比?(然后把百度百科上雅科比全名复制了下,作为推荐)
2)你不知道雅科比的作用吧?(然后玩了下小球)

实际上,电路理论基础中,这个雅科比是必说的!

电路理论必然研究端口网络理论,尤其是双端口网络,是重点!研究小信号分析,必然用泰勒级数展开式,所保留下来的一阶偏微分项,用向量记法表示,就是传说中的雅科比矩阵!

可以说,电路理论中,普天盖地到处都是2阶雅科比矩阵!除了常见的6大矢量方程(R,G,H,H',T,T'),在算法中更是必不可少,比如牛顿-拉普森算法!在动态电路研究中更是比不可少,比如要想识别平衡态类型,第一步就要计算出雅科比矩阵!比如常见的耦合电感,L11等4个参数,叫增量电感矩阵,大家天天用,可能没表示成矩阵形式罢了!

关于雅科比矩阵在电路理论中的意义,几何意义很明确,在工作点处用切平面代替曲面!

楼主:
发此贴的原因是受不了大师,老是拿个常见的雅科比来挑衅:你没听说过雅科比吧?你不懂雅科比矩阵作用吧?你绝对不懂,这么高级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听过呢?。。。

大师,关于雅科比讨论到此为止吧!再拿雅科比出来秀,就恶心了!

楼主:
雅科比矩阵其实就是高等代数和高等数学的结合体,这两个学科懂点皮毛,就能轻松记住了!

所以,电路理论研究必备的两个基本数学学科,就是高等代数和高等数学!必须掌握,没有商量余地!学电路应该多花点时间!

网友A:
如果学术界真的无事可干。

谢谢大家!

那么本大师建议学术界研究一下非线性系统的稳定型问题。

好像有了个什么,李,亚柯比的稳定判据 。

然而本大师的稳定判据,是与静态特性有关的。

你需要得到你的反馈系统的静态特性。

根据静态特性曲线来判断稳定性问题。

如果静态特性曲线,就是一条直线。

那么显然就是线性的。

然而现实世界肯定没有线性反馈。

谢谢大家!

网友A:
当然了。

谢谢大家!

对于非线性系统。

并没有反馈一说。

也就是说,其实并不存在反馈。

反馈仅仅就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工程技术人员定性分析方法。

你们的环路分析仪的做法,是错误的。

与其研究开环,还不如直接研究闭环。

一旦人们在本大师的教导下,醒悟。

那么开环其实没有任何研究的必要。

100年前的负反馈,不过就是一个玩笑而已。

那么即使发非线性系统,也可以使用开环。

那么这依然就是定性的分析方法。

连线性的反馈,你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开环特性。

非线性的就更不可能了。

你们经常画的那种,所谓的非线性系统的稳定曲线,而且还有一个球的那种。

是学术界的不懂装懂。

那个曲线其实就是静态特性曲线。

根据这个静态特性曲线的形状,来决定能否稳定的问题。

甚至还可以分段线性化。

但如果斜率符号变化,那么通常就会发生无法稳定的震荡。

虽然可以称呼这个静态特性曲线为增益曲线。

但是其实肯定包含了所有非线性因素。

静态特性曲线的获得,显然需要在各种环境条件下,例如不同的温度和湿度。

只要获得了一个非线性系统的静态特性,那么就可以知道其是否可以稳定了。

任何非线性系统,在现实中,都是有界的。

也就是说,是受限制或饱和的。

例如运算放大器就是非线性的,电源受限制的,而且还是饱和的。

通常这些非线性因素可以帮助稳定。

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得输入和输出的静态曲线。

如果系统本身就是震荡的。

那么也无需大惊小怪。

因为非线性系统的震荡,就是一种稳定性的表示。

只要不是发散震荡即可。

震荡幅度小或衰减震荡,都是稳定的表示。

只有发散震荡才算震荡。

例如直流工作点的震荡,就是幅度足够小,就可以认为是稳定的。

直流工作点的问题,就是一个标准的非线性问题。

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点,而是等幅度的震荡,只要幅度足够小,就可以接受。

也没有办法消除这个直流工作点的震荡。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非线性系统的测试。

也就是静态曲线的获得。

可以用方波进行。

但不是频率测试,而是幅度测试。

如果输出发散,那么就只好停止测试了,因为震荡了。

那么在测试范围以内,就是稳定的。

如果这条静态曲线,是单调变化,那么越接近直线,那么线性越好。

只要单调,那么稳定性就可以保证。

只要单调,就可以按近似的线性系统处理。

如果你愿意开环处理进行补偿,那么也没有问题。

到目前为止。

静态曲线单调变化的非线性系统,肯定是稳定的。

为了获得更好的响应输出,可以进行补偿。

但稳定性是可以保证的。

非线性补偿也是对静态特性曲线的补偿,以令其更接近一条直线。

而不是自动控制系统教科书中的非线性补偿。

教科书中的非线性补偿,是十分错误的非线性补偿方法。

这是必须要指出的。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说了半天线性和非线性。

人们其实不知道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即使教科书中的Y=F(x)说的也是静态特性曲线。

对于运算放大器来说,也是一样。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补偿,那么稳定范围肯定很小。

也就是静态特性曲线的范围很窄。

如果经过补偿,那么静态特性曲线就变得非常宽阔。

到目前为止,只有线性的补偿方法比较成熟。

那么令静态特性曲线更加线性则更好,更接近线性。

对于运放来说。

其静态特性曲线,就是电压跟随器方式的直流传输特性曲线。

谢谢大家!

网友A:
因此对于运算放大器来说。

静态曲线的线性良好,至少在很大范围内,而不是所有范围内。

接近电源的时候,就非线性严重了。

那么人们通常的所谓放大电路的非线性。

说的仅仅就是晶体管的非线性,也就是说,晶体管的静态特性曲线是非线性的。

而且工作点附近变化,是非线性的。

但是大环路反馈,可以减小非线性问题。

那么晶体管的非线性问题,紧紧就是放大电路的一个扰动。

甚至无需给出非线性的说法。

那么当然是在运放补偿之后。

没有补偿的运放,其静态特性,肯定就是呈现复杂的曲线形状,就像蜿蜒的山区道路一样。

谢谢大家!

网友B:
论坛越来越象射雕英雄传,
无数寂寞高手,
功夫超群,
动辄掐架,
快意恩仇,
侠之大者,
如郭大侠们,
回桃花岛去了。

楼主:
那取决于观众关心什么!一般人看武打电影关注谁把谁打死了,略微懂点武术的关注使用招式技巧,导演可能更关注灯光音效等!

围观者只看吵架,不看争论内容,我们这打假工作不好做了!
比如那个有源负载,实际上是个直流偏置,两者区别在于:一般小信号分析时前者不可忽略,而后者可以忽略!140页那个电路,忽略后误差不足千分之一!

楼主:
大师非的说我这个帖子,是抄袭他那个球的体积计算一贴!!!

好吧,有空用雅科比矩阵来计算电压电流的体积!

网友C:
很好的帖子

网友:
这么新鲜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