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技术] 开发动力电池组BMS 在调试CAN通讯时各位前辈是用什么设备模拟J1939的?

楼主(2017-04-06):
开发动力电池组BMS 在调试CAN通讯时各位前辈是用什么设备模拟J1939的?

网友A:
J1939是通信协议,不是什么设备可以模拟的。你用来调试CAN通讯的设备,如周立功的USBCAN,CANALYZER匹配的CAN设备等,与他们匹配的软件,如CANALYZER,CANOE都会带J1939协议解析模块,可以接收遵循J1939协议的报文,也可以发送遵循J1939协议的报文。

楼主:
谢谢回复,CAN分析仪肯定是可以接收遵循J1939协议的报文,及发送遵循J1939协议的报文的,我想问的是不是有一种设备(比如汽车诊断仪)能发送J1939协议模拟数据,最好是关于BMS这块的

网友B:
我们有自己开发的上位机, 软件模拟

网友C(2017-10-17):
我在做周立功产品,想了解找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