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mos管与继电器的选择

楼主(2017-04-06):
求教,我想用芯片输出的高低电平,高电平3.3v去控制电路中一个直流5v,100ma以下的两个设备导通的切换,是采用继电器还是mos管控制好,看了好多资料,有点选择纠结症,求各位指教。现在能够在淘宝找到dc3v的继电器,功耗在0.4w左右,使用mos管会不会功耗低一点?

网友A:
MOS管可以做到mW甚至uW级别。

网友B:
楼主新人吧,
楼上说的对,
N年前我们的产品中就是用的MOS管做楼主项目类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