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卡片横放读卡器无法读取?

楼主(2017-04-06):
跟天线形状有没有关系?@lfc315

楼主:
竖放就可以

网友A:
同意楼上;
我也只是弄过读卡,没有太深入研究,也许你比我还懂得多了;
主要还是耦合度吧,即使横着放,距离近了也应该能读得到哇

网友B:
看看频率和波形

网友C(2017-06-14):
耦合度问题,卡片天线大多数为长方形,横放和竖着放与读卡器天线耦合度不一样:
1、可能造成读卡器天线输出阻抗变化太大,输出场强不够。卡片没有足够的电磁能量,工作不起来;
2、可能接收端,信号电平过高,造成读卡器接收信号饱和,无法解出卡片回复信号;
3、可能耦合造成读卡器天线阻抗变化太大,造成输出波形变形严重,可以示波器测试一下看看波形;

4、这种调试一下天线谐振点一般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