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做元件封装时,管脚名称不能超过40个字符?怎样更改设置

楼主(2017-04-06):
用PADS  VX做元件封装时,遇到如下问题,不知怎样解决,请前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参考这个链接

楼主:
谢谢版主,之前百度了一下,没有查到有用的参考,CAE封装已经做好了,进入元件信息编辑步骤,遇到此问题,进链接看了下,感觉没什么帮助,还是我不会理解,请版主明示。

网友B:
送你个ad-3D封装库

网友C:
没必要都写上的,只写个最基本的就可以

网友D:
捡最重要的写,现代芯片的引脚功能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都写上的,只写个最基本的就可以

谢谢前辈帮助,只是为了写程序方便,好分配引脚任务,不用去查芯片手册,先写部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捡最重要的写,现代芯片的引脚功能越来越多了。

谢谢前辈指导,先写常用部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