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1J 雪崩二极管?

楼主(2017-04-06):
这个电路中用到一个US1J二极管,查资料后发现,说是个雪崩整流管,推荐是用STTH1R06
问题1:雪崩整流管与快恢复二级管有什么区别?
问题2:这里可以用US1J吗?
US1J
STTH1R06

网友A:
超快恢复二极管。
差不多是HER10X那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快恢复二极管。
差不多是HER10X那样的。

你那种都买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种都买不到的

很多,很便宜。

网友B(2017-06-10):
超快恢复和雪崩二极管差异大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