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

楼主(2017-04-06):
施耐德PLC通过RS485通讯口与多个电能仪表进行通讯,其中一个仪表无法通讯,但单独与各个仪表通讯时均能正常通讯,通讯距离小于50米,终端设备已并联一个120欧电阻,想请教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
通讯地址无重复

网友A:
你这个多个是多少个?如果50个以下,速率9600,50米距离不加120欧电阻也能正常通讯。注意周围是否有强干扰设备,另外就是考虑 地线(希望不是每个表上都加了12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多个是多少个?如果50个以下,速率9600,50米距离不加120欧电阻也能正常通讯。注意周围是否有强干扰设 ...

8个设备波特率9600,只在总线最后一个仪表并了120欧姆电阻,附近没有什么干扰设备,用的是两芯屏蔽缆,但走线是跟其他线路公用线槽的

才8个,9600,50米毫无压力。看看线槽里有强电没,尤其是动力线。另外就是测量下两边的电源地电压差。

网友B:
走线与其它线路共用线槽的话,屏蔽线单端接地为佳。。。
注意终端电阻匹配,总线最后仪表并了120欧姆终端电阻的话,总线起始也应并一个相同的电阻。。。

以上,仅是我的个人看法,可以先去试一试~

网友C:
查一下该仪表的手册,485接口有多个指标,早期的只支持32个节点,接入更大规模的网络时会有问题。另外,终端电阻应该在总线两端都加,只有总线长度很短时可以只加一个,但按规范加两个是严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