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印制板材使用广泛成本低廉,但是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它叫什么

楼主(2017-04-07):
RT,哪位大神能告诉我这是什么板子,找了好几家做板子的都说不做。

楼主:
怎么上传本地图片啊?

楼主:
这是什么材料做的印制板?只知道叫KB,或者基板,求大神告知哪里可以打样,或者告诉我全称,不胜感激

楼主:
有知道这是哪种材料的印制板吗,新人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是否是那种纸基板,这种材料在耐热方面可能不及FR-4的吧?大电流的,易热的板子还是考虑安全可靠的,成本方面省不了多少钱。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我好像知道了,这是纸基板的一种,L94-V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那种纸基板,这种材料在耐热方面可能不及FR-4的吧?大电流的,易热的板子还是考虑安全可靠的,成本方 ...

百度了下,这种属于纸基板,从材料上有FR1.FR4,CEM,就是还不知道是哪一种?

网友C:
你这个是CEM-1
还有差的22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CEM-1
还有差的22F

谢谢!我还以为是FR-1或者FR-4呢,怎么从外观上分辨呢

网友D:
cm-1 cm-3 一类的材质

网友E:
应该是CEM-1吧

网友F:
纸板,廉价基板。

网友G:
CEM-1廉价基板

网友H:
CEM-1.我正在用的,都是为了降成本

网友I:
这种板材是最廉价的 纸板或者半玻纤板  不是FR4的材料,FR4 是成玻纤板 ,自己多看看了解板材一些方面的东西

网友J:
什么年代了,还这么省,产品能卖出去吗!

网友K:
淘汰的纸胶板,都不想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专业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