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一款汽车迎宾踏板!

楼主(2017-04-07):
请问各位,我们想开发一款汽车用迎宾踏板。控制要求:
1、纽扣电池供电(电压3V)
2、利用电容感应原理触发。
3、当汽车开门时。输出高电平控制LED。LED工作电流大约为10mA。
4、当汽车光门时。电容触发触发低电平。LED熄灭总电流低于10uA。

问:
请问各位这样的要求能做到吗?如何做呢?我目前连IC都找不到。请各位大神支支招。
谢谢!

网友A:
怎样安装使用?

网友B:
可以实现的。可以考虑用触摸感应ic或者带触摸按键功能的mcu

网友C:
人家几十万的宝马能容你这个小玩艺吗?哈哈

网友D:
10mA电流,白天看不见呐,这个迎宾踏板只能晚上用?

网友E:
奇葩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安装使用?

售后件噢~就是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的。可以考虑用触摸感应ic或者带触摸按键功能的mcu

看了。都不对。。。找不到IC是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几十万的宝马能容你这个小玩艺吗?哈哈

BMW也是车啊,炫酷起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mA电流,白天看不见呐,这个迎宾踏板只能晚上用?

白天也用啊。比如天气不好的时候还是能看到的

楼主:
是啊!逼死我了。。。。

网友F:
直接把电容触发信号用三极管放大就好了啊

网友G:
有几点需要明确。
1. 你想用电容感应, 请问感应区域在什么位置? 门把手上,踏板上?
2. 你想做成一个什么效果, 手拉开门的一瞬间,led亮? 这个其实用hall sensor也可以很好的实现。
3. 在人下车后 一时半会他还不关门,这个时候led亮还是不亮?

个人觉得,IC 不是难事,选个PIC小点的单片机用ADC就可以实现 (可以搜索下microchip的CVD技术), 那个3V的电压有点低了。

网友H:
功能不复杂,应该还是容易实现的

网友I:
可以考虑用红外感应ic  感应开门,关门,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考虑用红外感应ic  感应开门,关门,的mcu

能否推荐一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几点需要明确。
1. 你想用电容感应, 请问感应区域在什么位置? 门把手上,踏板上?
2. 你想做成一个什么 ...

哎~领导需要电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