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差分线等长和等间距问题

楼主(2017-04-07):
100M网络从PHY到网络变压器之间的两组差分信号线TXN|、TXP,RXN、TXP,现在差分线组内等长和等间距无法同时实现,请问各位,一般等长和等距选哪个?另外收发TX和RX之间有无必要等长?谢谢。

楼主:
没有坛友愿意指点一下吗?

网友A:
不同的信号,有不同的最大容差的。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edia-independent_interface

National recommends running 50 Ω traces with 33 Ω (adds to driver output impedance) series termination resistors for either MII or RMII mode to reduce reflections.[citation needed] National also suggests that traces be kept under 0.15 m long and matched within 0.05 m on length to minimize skew.

网友B:
FE要求没那么严,不要差得离谱就行

网友C:
等间距
长度可以不一致,有个误差范围 但不要太离谱 1-2cm 内都问题不大

网友D:
个人认为等长优先,等距可以次要一点。
等长保证的是相位,等距保证的是耦合。前者引起的问题更多一些,耦合不好的话,最多也就是局部抗干扰能力差一点。

网友E:
看到哪里说过,等长优先,然后等距

网友F:
等长优先,然后等距。

TX和RX尽量等长,但不是必须

网友G:
100m,对等长要求不高,我通常是优先差分,+-差分后,长度差比较小。而tx 和rx,基本就是独立的,线布成啥样就是啥样了。

网友H:
百兆,普通板,怎么走都可以,差分对内部间距不要太离谱就行

网友I:
满足等长,在输入端配等长。 尽量减少不耦合长度即可。 如果是 松耦合,影响很小。 注意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