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x

楼主(2017-04-07):
求助大神。
STM32自带ADC输入电压3.3V。请问怎么将0~5v的电压转为0~3.3v,具体怎么做呀

网友A:
如果电压源输出电流足够,就电阻分压,不够的,运放做缩放调整。

网友B:
1运放电平平移电路图

2 简单分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运放电平平移电路图

2 简单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