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改进之后的EmBITZ新唐M051系列ARM文件向导

楼主(2017-04-07):
修改了main.c文件,增加了#ifndef宏定义,并将初始化函数SystemInit放入其中

/*与启动文件和ld配置文件匹配,SystemInit()函数不可删除*/
#ifndef __NO_SYSTEM_INIT
void SystemInit (void) {}
#endif

这个语句的意思是:ld文件如果没有定义__NO_SYSTEM_INIT,系统则执行SystemInit(),虽然也是一个空函数。

网友A:
有了这个空函数,能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不是很理解,虽然经常见到这种用法。。

楼主:
条件编译。如果ld文件定义了__NO_SYSTEM_INI,就不再编译void SystemInit (void) {}。否则,编译void SystemInit (void) {}函数。

网友B:
是不是那个空函数的目的是让自己写代码呢。

楼主:
空函数即可,不用添加任何代码

网友C:
第一次见这个软件,下载看看。

网友D:
空函数可以实现什么具体的功能?

网友E:
给力,自己编写这个文件的人不多。

楼主:
看函数名字就知道,系统初始化。因为ld文件和启动文件中有这个函数的声明,需要有对应的实现函数,可以把自己的引脚功能定义,定时器初始化等功能放在里面,也可以是空函数,另外写自己的初始化功能。一般把这个函数写成空函数,另外写自己的初始化函数

网友(2019-03-20):
楼主后来搞了哪些优化和贡献,分享分享。是不是这个软件作者停止更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函数名字就知道,系统初始化。因为ld文件和启动文件中有这个函数的声明,需要有对应的实现函数,可以把自 ...

ld文件没有调用SystemInit啊~~~

楼主(2019-09-23):
引用 网友F:
ld文件没有调用SystemInit啊~~~

注意startup_ARMCM0.s这个启动文件,里面有这么三句
#ifndef __NO_SYSTEM_INIT
    bl    SystemInit
#endif

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定义SYSTEM_INIT这个宏,就要在main.c中执行SystemInit()函数。解决的办法有四个:
1.在main.c中定义一个空的SystemInit(),自己另外写初始化函数,作者提供的例程就是这么解决的
2.在main.c中把所有初始化的内容放入SystemInit(),不再定义自己的初始化函数
3. 使用“//”注销这么三句,就无须在main.c中定义SystemInit()函数
4. 在main.c中直接定义 这个宏  #define  SYSTEM_INIT

任选其一即可

谢谢!

网友G:
真是666,其他工程的启动文件没法在里面用吧?

网友C:
估计这个软件很难升级了,我看作者写的他工作比较忙

打算参考这个自己写一个

网友C:
楼主到时候别忘了发布啊。或者给个思路,大佬们一起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