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JDY-08蓝牙模块AT指令响应只能接收到第一个字符

楼主(2017-04-07):
小弟使用了一块JDY-08的蓝牙模块,和STM8L051单片机。这个蓝牙模块使用AT命令来配置。本来用电脑的串口助手来下AT命令,是能看到回应的。(比如,下AT+RST,串口助手可以看到返回+OK的字符。)但是,在STM8L051中,用程序来下AT指令,uart收到的响应字符就只有一个“+”,后面的“OK”怎么也接收不到。如果用uart接收中断,则也只有一次中断发生。
1、我已经检查了STM8L051的uart接收,用自发自收的方式来接收字符串,完全没有问题。
2、蓝牙模块接在电脑上,使用串口助手来下命令,也可以有完整的回应。蓝牙模块也没问题。
3、用示波器检查波形,发现STM8L051的RX线上有完整的对应+OK的字符的波形。且波特率在误差范围内。
4、试了其他板子,也换了其他波特率和改变停止位、校验位,都还是只能接收第一个字符。
5、程式上,在接收中断里都是简单的赋值,并没有很多其他的操作。按理不会耽误后面字符的接收。

小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特求助于各位大神帮忙出出主意,十分感谢!!!

楼主:
附上程序:
char feng[5];
u8 Res = 0;
void main()
{
  disableInterrupts();   //关闭系统总中断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内部时钟为1分频 = 16Mhz
  UART1_Init(9600);     //调用串口初始化函数
  enableInterrupts();   //使能系统总中断
  //stm8l15x_it.c文件里的 函数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IRQHandler, 28)
  //等待USART1接收字符中断产生,中断服务函数在
  while(1)
  {
    delay(5000);
    printf("AT+RST");
    delay(5000);
  }
}

void UART1_Init(u16 baudrate)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 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USART_Init(USART1,                //设置USART1
            baudrate,               //流特率设置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长度设为8位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设置为发送接收双模式
  //使能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 ENABLE);
  USART_Cmd(USART1 , ENABLE);   //使能USART1模块
}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28)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extern u8 Res;
  extern char feng[5];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位

     feng[Res++] = USART_ReceiveData8(USART1);  //(USART1->DR);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if(Res == 5) Res = 0;
   }
}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已解决,结帖。

楼主:
楼上是在笑我自问自答?

网友A:
串口读取字符?

网友A:
这个STM8L051中断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
中断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B(2020-08-10):
楼主怎么解决的,那是什么问题,我用的stm32的也出现这个问题